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3.5安装故障

楼主(2005-06-20):
在安装IFIX3.5时,到安装SIM时,会弹出一个安装错误窗口"iFIX version 2.6 未能在本机正确安装,无法继续安装."多次点"确定"后会在最后提示运行注册表修改错误的对话,请高手指点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
我把机子重新操作系统后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在其它机子上安装没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高手指教啊!

网友B:
如果直接安装新的ifix3.5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如果是从2.6升级到3.5,须更改user.fxg文件和plugandsolve.fxg文件的安全属性。在每个文件的“属性”对话框的“安全”标签页上,启用“允许将来自父系的可继承权限传播给该对象”复选框.

网友A:
老大,我就是直接装的ifix3.5啊,就是出现的那个问题啊!

网友C:
你的 安装软件每问题把 ?你把系统重新作 要求:WIN2000+SP2以上版本 IE 6.0

网友A:
肯定没有问题啊!反正不影响使用!

楼主:
没找到"安全"标签页?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直点确定到也能装上,凑合能用。不知道什么功能受了影响。我的系统是win2000server+sp4+ie6.0

网友E:
我在XP 下也可以装 不过授权装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