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调速的电机能否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5-06-20):
我要改造一台注塑机因电机容量比较大,它原来釆用的是星三角启.现要求是工频变频都可以用.如果用工频启动就用星三角.变频时可以不用星三角启动,但又要满足工频启动的要求,可否在变频时也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
用变频器也可以用工频启动啊

网友B:
工频改变频时不要改主电路,只要让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一起闭合,然后变频器才运行就行了,这样改工频也方便

网友C:
兄弟我觉得你都没有把问题表达清楚。 有了变频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楼主:
楼上的兄弟,是有变频就可以但你的工频启动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是要工频变频时都能正常启动,我觉得龙腾科技说得有道理

网友D:
龙腾科技说的有道理,不过如何转换????????

网友E:
大家如果真想帮忙的话,将事情说清楚吧。 其实很简单的,工频星角启动时电机出了六个头,而用变频器启动时,只需三个头。你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接二个接触器(必须同时动作),将电机的六个头引入到接触器的下端,接触器的上下端接线有一点点小技巧,你要保证接触器吸合后,电机的接法为角形。再将工频的接触器与这两个接触器互锁。两全了!我讲明白了吗?

网友F:
这并不难,我作过这种方案,你如果需要留个联系方法

楼主:
龙腾科技: 我按你的方法做出来了还可以.谢谢

网友G: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H:
工频改变频时不要改主电路,只要让主接触器同变频器有两套电路即可实现。

网友I:
难道在变频工作的情况下就一定不能是星-三形的吗?我也这样用过,也没什么问题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在出力方面有缺陷啊,还是别的什么,不懂,望详解,多谢。

网友J:
这个问题不是专业人员提出的,可以不作回复

网友K: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工频启动?

网友L:
没意思,纯属技术浪费。

楼主:
这是客户的要求,你想想,如果变频线路故障,那他们的设备是不是要停机。

网友K:
如果只是这个要求好办,用接触器切换就可以了,不麻烦。

网友M:
这个问题,一般的强电电工都能解决,我以前工作过的工厂变频改造时这个问题都是电工解决的.

网友N: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用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