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使用

楼主(2005-06-20):
变频器的使用必须修改什么参数?

网友A:
我倒??!!!这种问题??

网友B:
关于变频器的调试、修改参数,论坛上有帖子可以看一下。

楼主:
大侠。可以指明路吗?

网友C:
呵呵!比我还菜!你自己看使用手册吗!

网友D:
电机的相关数据。 其他的看你的控制要求了,多数情况下不必修改就可运行了。 各位先贤们,不要看不起新人,有勇气问“这种问题”的人将来必不简单。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大多数不愿修改,一般的工厂也用不了那么的功能,一般只是用来调调速度而已,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在本版精华区,打开就可有以看到。(变频器基本参数的调试)

网友F:
呵呵!! 一般看说明书的快速调试部分就能正常运行了, 我知道常需要修改的有: 1.应用对象:恒转矩或变转矩 2.额定电压,电流,功率。 3.启停控制方式:面板或端子或全有效 4.频率控制方式:电位器或固定频率或面板控制。 5.电机运行最小和最大频率 6.启动和停止时间 具体设置方法还得仔细看说明书。 如果连说明书都没有的 话!!!那就!!~~~~爱莫能助啦~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小弟真是感激不尽

匈奴未灭!

网友:
呵呵 刚刚接触变频器的都会有这种问题, 不要把变频器看的太神秘,简单应用时 把它看成一空气开关或接触器就行。 最好搞一台变频器操作一下,心里就踏实多了!

网友H:
范围够大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网友:
一般场合应用大多时候只要调一下加减速时间、上下限就可以了,到了开不动或跳报警时,再对症下药调一下诸如转矩提升、V/F曲线之类。不过要注意的是,原装进口的变频器的基频是否和应用的电机一样,台湾和小日本的出厂值多数是6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