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力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06-20):
一个塑料薄膜卷取机的应用。 要求: 1:在卷取过程中薄膜承受的张力为零。 2:还要根据卷取的厚度调速。 3:无张力的检测和反馈。 那是不是要求两个轴的线速度相同? 能指教一下做张力控制的原理和注意点吗?

网友A:
没有张力检测器,可以在在卷取过程中驱动器内部做扭矩检测,这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无张力检测和反馈,还要求张力为零?那就只能检测线速度了。 随着半径的变化,扭矩自然要变。

网友:
半径的变化引起的是否会产生速度的变化?? 怎样能实现连续的调速啊?

网友C:
选择相应的同步跟踪控制器即可。

网友D:
张力为零的卷取机,本人还未遇到过。你如果将控制系统改为恒力矩卷取我倒是有很成熟的方案可供你参考。该控制系统使用在纸张、合成革等产品的卷取上很好用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实现两轴的线速度相同,就能能做到张力为零。 问题在于因为因为半径的变化,如何能调速,或者说线速度相同? 工控追求兄,谢谢你的帮助。 把你的方案发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 hutao5257@yahoo.com.cn ht@siei.com.cn 传真:010-64756496

网友B:
我见过这样的控制器,但是没有用过,不知道真正效果如何。在使用的时候要设置初始半径和材料厚度。

网友E:
因为收卷原因,收卷的半径就会逐步加大,是个问题,我也想听听各位高手的方案

网友F:
把直接检测换成间接检测,例如光电检测来控制转速就可以

网友G:
用三菱的张力控制系统可以做到! 张力控制系统检出张力,控制磁粉离合器的扭力输出大小,内部可以设置递减/递加(根据材料的厚度),基底张力。 N年前用过,具体的型号不太记的! (所须部件:张力检出器。张力控制器。磁粉式离合器。变频器) 如有需要部件型号可以联络我!

网友H:
张力控制器虽然可以实现,但是价钱呢?我遇到一个纺织机械,一共50个轴,如果都用张力控制器估计那价钱比那条生产线还要高,我试用了富士的通用型变频器,完全可以在不用传感器和张力控制器的条件下实现张力控制

网友D:
利用电磁调速电机,将调速器设定在恒转矩控制功能上即可。

网友D:
TO 唉网友:详细方案我已经给你发E-mail不知是否收到?

网友:
已经收到,我希望您给我说的详细一点。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该如何协调?卷径有什么具体的影响?您能从建立数学关系的角度来给我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
卷径和张力有什么关系? 双轴的时候如何去协调两台电机的力矩和转速啊?

网友B:
卷径和张力到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您在应用中不允许有张力传感器,那能控制的,就剩下收放卷的速度,通过对收放卷的速度控制实现稳定线速度,可是,线速度、收放速度卷径,这个关系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I:
使用卷筒、开卷后某一辊(测量辊)的角速度测量值来计算开卷机上的钢卷动态直径。它是基于带材的线速度和卷筒角速度的比较关系。你要维持带材的恒定张力,必须通过计算的卷径来控制电机的转矩。 MotorTorque= ( RollRadius * Tension ) / GearRatio 因为开卷或卷取都是一个张力方向,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控制传动里的Torque Limit (TorqueLimit=你要求的转矩大小),速度给定给一个比你线速度快或者慢(开卷或卷取)的参考(SpeedRef+or-5%offset),这个时候速度环输出饱和了,到达转矩环后被limit限制住,输出的大小就是你要求的张力了。 直流电机可以通过速度环的limit来做,道理是一样的。交流的控制方式则选择speed+torque的FVC矢量控制方式。需要带有编码器,不需要张力计。 tension to torque: (Siemens Step7 Program) FUNCTION "T_Torq" : VOID TITLE ="Tension torque" KNOW_HOW_PROTECT AUTHOR : VERSION : 1.1 VAR_INPUT Diam : REAL ; //Roll diameter (mm) GearR : REAL ; //Gearbox reduction ration TensR : REAL ; //Tension reference (daN) END_VAR VAR_OUTPUT TensT : REAL ; //Tension torque (Nm)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TensT = (TensR x 10) x Diam / (1000 x 2 x GearR) // If Gearbox <= 0 L #GearR; L 0.000000e+000; <=R ; SPB jp1; // Tension torque L #TensR; L #Diam; *R ; L 2.000000e+002; /R ; L #GearR; /R ; T #TensT; SPA jp2; // If first condition TRUE jp1: L 0.000000e+000; T #TensT; jp2: NOP 0; END_FUNCTION DiamCalc 卷径计算程序 FUNCTION "DiamC5" : VOID TITLE ="Coil diameter calculation" KNOW_HOW_PROTECT AUTHOR : VERSION : 1.0 VAR_INPUT Enable : BOOL ; //Validation Calcul Init : BOOL ; //Cde Init Diametre//start init. diameter Enr : BOOL ; //Sens = Enrtoulage//way=backward Corr : BOOL ; //Autorisation Correction IBob : REAL ; //Delta impulsions bobineuse//delta pulses uncoiler IRol : REAL ; //Delta Impulsions Rouleau mesureur//delta pulses roll mesuring RBob : REAL ; //Rapport Nmoteur/Nmandrin//gear box RRol : REAL ; //Rapport Nmoteur/Nrouleau mesureur GBob : REAL ; //Resolution GI bobineuse GRol : REAL ; //Resolution GI rouleau mesureur DRol : REAL ; //Diametre rouleau mesureur DIni : REAL ; //Diametre d initialisation DCMin : REAL ; //Diametre calcule Mini DCMax : REAL ; //Diametre calcule Maxi K1 : REAL ; //Ctrl evolution (diam - diamprec)> K1 x Ep//new diam-old diam K2S : REAL ; //Limitation correction diametre K2T : REAL ; //Limitation correction diametre EP : REAL ; //Epaisseur produit bobine (mm)//thickness for the strip END_VAR VAR_OUTPUT DiamI : REAL ; //Diam calcule a chaque cycleeycl//each cycle cal. diam Spir : REAL ; //Nbre de tours CBob : REAL ; //Accumulateur impulsions bobineuse CRol : REAL ; //Accumulateur rouleau mesureur Diff : REAL ; //Ecart Diam - Diam Precedent/diff bewteen new diam and old ErrC : BOOL ; //Erreur de Coherence evolution diametre//error of evolution diam END_VAR VAR_IN_OUT DiamP : REAL ; //Diametre Precedent//old diam DiamC : REAL ; //Diam calcule a chaque tour (mm)//caclu diam each tune END_VAR VAR_TEMP ImpBoMax : REAL ; //Resolution x Rapport//pulse coiler max TEMP : REAL ; //Reserve TEMP2 : REAL ; //CBob * 2 * Ep / ImpBobMax TMP_K2SEP : REAL ; //TMP K2S * Ep TMP_K2TEP : REAL ; //TMP K2T * Ep TMP_K1EP : REAL ; //TMP K1 * Ep T_ErrS : BOOL ; //Erreur sens T_ErrT : BOOL ; //Erreur Difference trop grde (too big)// cycle n-1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Init Diametres ...... ...... ......

网友J:
刘老师、各位高手 控制过程中的张力来自哪里? 张力该如何计算? 请赐教

网友K:
我有用过,没有张力传感器,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是用编码器来反馈线速度加一个控制器来完成,效果很不错!在卷取过程中薄膜承受的张力为零?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在实际控制中张力能够真正为零吗?

网友L:
张力恒定也可以。 江湖兄,我一会给你发个邮件,您帮我分析分析。 再问刘老师,您说的收放卷速度卷径与线速度之间的关系 我不是搞的很明白,线速度与卷径之间只有通过角速度来联系 线速度=角速度×半径(卷径) 我想知道该去如何控制?? 我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发上来,请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L:
客户用两台伺服装置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一个放卷,一个卷取。我现在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如果卷取电机用速度控制,随着卷径的增大,为了不使转速降低,电机将增大转距。我的问题是增大转距会不会超过薄膜能承受的张力? (2):卷径的增大和力矩变化之间有什么关系? 该如何去找两者之间的关系? (3):放卷电机采用力矩控制,随着卷径减小,力矩也减小,转速增大。两轴的线速度不同。 我的问题是该如何平衡速度和力矩的关系?该从哪里入手? (4):张力来自哪里?和电机产生的力矩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1):如果卷取电机用速度控制,随着卷径的增大,为了不使转速降低,电机将增大转距。” 为什么不使转速降低?在我看来,随者半径的变化,放卷的转速就应该越来越快,收卷的速度就应该越来越慢,才能保证稳定的线速度,稳定的张力。 “(2):卷径的增大和力矩变化之间有什么关系?” 复习一下大学物理,负载的惯量是质量对半径的积分,随着卷径的增加,惯量也在增加

网友L:
刘老师,张力是不是由薄膜本身的弹性系数、宽度、厚度等条件决定。如果是的话,那么电机产生的转距和张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卷径的变化和张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还真晕了一下,前面大家的回帖基本都没有作用,你恐怕都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张力是由弹性系数、宽度、厚度等条件决定,这没有错,但是,还有一点,是形变。对于薄膜、纸张、线材而言,就是伸长。张力控制,很多时候就是控制变形量。让材料在整个过程中不产生变形,或者按照期望的形式变形。 张力控制,不可能去控制材料的弹性系数、宽度、厚度这些决定张力的内部因素,只能是控制外部因素。所谓张力,从材料外部来看,就是由于各个部分受力不同而产生的。张力控制,也就是控制各部分的受力比如收卷的部分、放卷的部分、中间牵引、加工的部分。

网友M:
采用线速度控制既简单,又经济。配置清单:1、马达(线速度同步)控制器 1台;2、变频器2台;3、编码器加同步轮2台。 控制方式:编码器检测薄膜滚轮的线速度,信号接入马达同步控制器,马达同步控制器根据反馈信号输出0-15V,接入从马达的变频器,控制从马达的速度。当主马达的速度改变时,主马达上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反馈到马达同步控制器,马达同步控制器就会按照事先设定好的速度比(此过程速比设定为1:1)控制从马达,精度可达0.02% 我们有这个产品,美国红狮公司制造(Red lion Controls).有兴趣,请和我联系021-54807896/34224712 侍洪来013501716803

网友L:
看了大家的帖子我是有收获的 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思路,请刘老师和各位请教。 转距=辊半径*张力/齿轮比,因为张力和齿轮比为定值(要求张力恒定),所以转距和半径成正比关系。 1:在卷取过程中,B轴卷径逐渐增大,因而B轴转距会逐渐增大。 A轴转距随着A轴卷径的减小而减小。 2:要求线速度=角速度*卷径,要求线速度恒定 在卷取过程中,B轴卷径逐渐增大而线速度恒定,所以B轴的角速度会减小。而A轴因为卷径的减小和线速度恒定导致A轴角速度增大。 结论:追求恒张力和恒定线速度,那么在卷取过程中就会出现A轴转距减小,而转速增大;B轴转距增大,但是转速降低。A、B轴的角速度就是该轴卷径的倒数和线速度值的乘积。卷径的测量可以由编码器来进行。而A轴的转距则根据它卷径的变化而修正。 再请教刘老师 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K:
你好,我给你回复了邮件,你去看看!

网友:
速度控制与力矩控制有什么特点?看你的控制应用了,对于驱动器而言,就是给定信号不同,速度信号还是力矩信号,如果你要伺服工作在稳定力矩下,当然是力矩控制比较方便,如果你要电机以稳定的速度工作,就是速度控制方便一点。

网友N:
我认为还是控制线速度比较简单,成本也不很高。不知道您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O:
艾默生TD3300可以做到,哪有那么麻烦呢,也不要张了传感器,只要在电机后面有编码器就行了.

网友P:
to 哎 问题解决了吗?留个电话吧,怎么联系你。我也要做一套同样的系统。 电话 13815106062 周

网友L:
刘老师 伺服控制器是不是有矢量控制的功能??

网友L:
哪位能为我解释一下矢量控制啊 ?? 感激不尽。 谢谢各位高人啊

网友Q:
看到各位对张力控制的讨论我觉得我做这个系统改造都有望了!大家能否留下QQ,以后一起讨论呢!! to 唉兄: 本人也要做一个张力控制系统的改造,其中也要用到张力控制,你能不能把"工控追求"的那个资料也发给我一份.感激不尽!! e-mail:yuhengzhou@163.com QQ:404126017

网友:
矢量控制,一般来说,变频器会用到矢量控制,这样可以保证低速下的扭矩。 最广义的伺服,只要有闭环控制就可以了。用矢量变频器加编码器做闭环控制,号称“伺服”,在理论上也没错。

网友L:
谢谢刘老师 我还有个问题不明白 在力矩控制方式下,力矩是主控对象 那么力矩的变化对速度有什么影响呢? 是不是允许速度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网友E:
刘岩利老师真的实际经验很丰富,特别是在运动控制方面, 佩服,我倒是想知道刘老师应该年纪在40左右吧

网友:
力矩的变化对速度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太高深了,复习高中物理吧。 是否允许速度波动,允许多大波动幅度,看工艺要求,在这里应该是问不出来的。

网友R(2005-07-20):
前面两个问题 我的全电脑恒张力控制器 有这个功能 。但第三个条件要实现 ,需要张力检测装置,本公司可以提供高精度张力扭距传感器。 SZK-1B型恒张力控制器 SZK-1B张力控制器可对塑料薄膜、纸张、铝等多种基材进行张力控制。具有反应灵敏、滞后小,控制精度高和操作方便等特点。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器有温度偏差的缺憾。其适用范围也相当的广。可以用于:包装、印刷、纺织、烟草,食品等多种机械行业。是印刷机、复合机、造纸机、涂布机,胶带机等机械设备的理想张力控制装置。 工作原理: 利用装在张力检测滚筒两端的微偏式张力传感器检测出基材张力,使检测出张力和设定张力进行比较,通过PI调节器运算,自动调节磁粉制动器的励磁电流,保持基材张力恒定。 本控制器具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控制功能: 1、自动控制: 仪器每次启动时的制动力矩为零,以防止启动时主机的瞬时拉力太大,而此时卷轴又有制动力矩,使基材有被拉断的危险。主机启动时,制动力矩和基材张力平稳上升,直至基材张力与设定值一样时,系统将会保持这个值(即恒张力)。随着放卷基材直径减少,制动力矩也会逐渐减少,始终使张力保持在一个恒定的值。主机停车时,制动力矩M将会瞬时上升至Mmax并维持一定的时间,以克服基材在放卷途中因主机停车瞬间而产生松卷。 2、手动控制: 系统开环工作,调节电位器设定值能使制动力矩线性变化,当设定值不变时,磁粉制动器励磁电流恒定不变(恒力矩),此时张力表仍能显示基材张力。 该控制器有初始制动力矩设定,软启动时间设定,工作过程张力设定,停车瞬间制动力矩设定及维持时间设定等功能,并在意外停电时,保持系统的张力恒定,使运动基材不至于突然松驰,可保证整个生产过程自动可靠运行。 ★主要技术参数: 1、电源电压:AC 220±10%,50~60Hz 2、输出电压:DC 0~24V 3、输出电流:0~3A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4、控制精度:≤0.2%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5、停车时瞬时力矩Mmax随设定值增大而增大,可在设定值的 0~150%范围内调节 6、瞬时力矩维持时间(即刹车延时):0~10秒 7、张力调节范围:0~100KG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8、备用UPS电源:220V 自动转换 本产品性能可靠,显示直观,操作方便,是上述卷材生产机械恒张力控制的必备部件,经各地用户使用,反映效果好。本单位可为用户配套各种规格的磁粉制动器、离合器,特殊系统可以定制定配。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 姚利江 工程师 联系电话 013105857570 ylj504: 2005-5-5 15:51:00 SZK-1B型恒张力控制器 SZK-1B张力控制器可对塑料薄膜、纸张、铝等多种基材进行张力控制。具有反应灵敏、滞后小,控制精度高和操作方便等特点。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器有温度偏差的缺憾。其适用范围也相当的广。可以用于:包装、印刷、纺织、烟草,食品等多种机械行业。是印刷机、复合机、造纸机、涂布机,胶带机等机械设备的理想张力控制装置。 工作原理: 利用装在张力检测滚筒两端的微偏式张力传感器检测出基材张力,使检测出张力和设定张力进行比较,通过PI调节器运算,自动调节磁粉制动器的励磁电流,保持基材张力恒定。 本控制器具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控制功能: 1、自动控制: 仪器每次启动时的制动力矩为零,以防止启动时主机的瞬时拉力太大,而此时卷轴又有制动力矩,使基材有被拉断的危险。主机启动时,制动力矩和基材张力平稳上升,直至基材张力与设定值一样时,系统将会保持这个值(即恒张力)。随着放卷基材直径减少,制动力矩也会逐渐减少,始终使张力保持在一个恒定的值。主机停车时,制动力矩M将会瞬时上升至Mmax并维持一定的时间,以克服基材在放卷途中因主机停车瞬间而产生松卷。 2、手动控制: 系统开环工作,调节电位器设定值能使制动力矩线性变化,当设定值不变时,磁粉制动器励磁电流恒定不变(恒力矩),此时张力表仍能显示基材张力。 该控制器有初始制动力矩设定,软启动时间设定,工作过程张力设定,停车瞬间制动力矩设定及维持时间设定等功能,并在意外停电时,保持系统的张力恒定,使运动基材不至于突然松驰,可保证整个生产过程自动可靠运行。 ★主要技术参数: 1、电源电压:AC 220±10%,50~60Hz 2、输出电压:DC 0~24V 3、输出电流:0~3A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4、控制精度:≤0.2%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5、停车时瞬时力矩Mmax随设定值增大而增大,可在设定值的 0~150%范围内调节 6、瞬时力矩维持时间(即刹车延时):0~10秒 7、张力调节范围:0~100KG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8、备用UPS电源:220V 自动转换 本产品性能可靠,显示直观,操作方便,是上述卷材生产机械恒张力控制的必备部件,经各地用户使用,反映效果好。本单位可为用户配套各种规格的磁粉制动器、离合器,特殊系统可以定制定配。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 姚利江 工程师 联系电话 013105857570 电 话: 86 0575 5144213 移动电话: 13105857570 传 真: 86 0575 5132194 地 址: 浙江 绍兴市 司狱使前9号 邮 编: 312000 公司主页: http://www.sxsgky.com

网友S(2006-03-03):
刘老师您好我遇到了一个麻烦问题 我们公司有一台1575涂布机再运行过程当中总是折纸 我们用的是三菱的检出器 蒙托福的张力控制器 电气转换控制器 西门子变频器 我想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T:
 TO:李健 ,三菱的检出器 蒙托福的张力控制器 电气转换控制器 控制收卷的气动离和器还是放卷的气动制动器

网友T:
薄膜不受力,怎么卷取,M<扭矩>=F<薄膜张力>*半径,假如零张力,那么M<扭矩>=0电机肯定不转了,
张力产生是材料受沿材料延伸方向的力的满幅合力,卷取控制张力如果是中心卷取,只能采用速度控制或转矩控制,若为表面卷取,只能用速度控制,开卷只能是中心卷取,采用速度控制或转矩控制,如果是速度控制,恒张力,在开卷和卷,他是一个速度和转矩共同合成的一个动态的控制过程;如果是转矩控制,恒张力是一个转矩控制过程

网友U:
线速度控制会不会使材料变形

网友V:
我以前设计过涂布机,恒张力控制器很便宜的,为什么不用。瑞安就又生产的,一套才不到2000块钱。如果用其它的形式控制,我想成本没有办法计算了。而电动机必须要变频器进行速度自动调节,不然随这半径的变化和机械上的累积因素,很难达到收卷的张力均衡的。哪怕就是用恒张力控制器+变频器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收卷从内到外的张力均衡,也会因为其它不可预见原因造成内紧外松或外紧内松和边缘不齐的问题。所以在设计这累机器的时候,在选择控制器和一些配件的时候最好选用比较成熟的方案和产品。不然的冒的风险未免也太大了,也太不值得。同时也容易被同行看笑话的。

网友W:
大家对运动控制专业都非常精通,值得学习。但都有些闭门造车。
卷材的收放卷张力控制有实时张力检测器,将张力值送到上位机通过调整收卷速度,结合放卷轴的磁粉离合器或伺服系统来控制。同时需要采用电容式/激光式距离传感器检测放卷/收卷卷径的大小...
原理是这样,具体应用具体大家再交流吧

网友X:
能不能两个电机
一个慢慢变快,一个慢慢变慢。
放的电机慢慢变快,收的电机慢慢变慢。

网友B:
老柴夫:
"能不能两个电机,一个慢慢变快,一个慢慢变慢。放的电机慢慢变快,收的电机慢慢变慢。"
收放卷就应该这样做。

bluepoint:
“卷材的收放卷张力控制有实时张力检测器,将张力值送到上位机通过调整收卷速度”
可是,问题的条件之一是“3:无张力的检测和反馈。”有张力传感器还费这么多事干什么。

咱那丽好马!!!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

咱那丽好马!!!

网友:
 刘岩利老师真是厉害!的确是高人啊!

网友:
真要零张力收卷?如果是,可改变一下思路,供收卷之间设一个自由片环,用超声波或其它传感器检测片环变化信号去调整供卷速度,因零张力收卷要加压棍,

网友V:
当然要2个电机,并且还要2个离合器。至于检测当然是光电检测的了,这些是比备少不了的,还要注意,在收卷的时候还要加个可跳的辊轴,独立一个小电机控制。来调整平衡收卷的力度。

这样的设备我以前设计过,很简单的。
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我的EMAIL:yinluren@126.com

网友X:
薄膜太薄了。
放的速度快一点,不然也难“零”张力。
呵呵……零张力,夸张。

网友T:
零张力,那是下吹,别在这瞎纸上谈兵

网友Y:
学到好东西了啊,谢谢楼主!

网友Z:
刘老师:
    您好!
    我觉得用直流调速器590也可以实现重卷的功能,该控制器本身有张力模块,可根据需要做单动/联动

网友AA(2006-04-21):
1、 薄膜要实现零张力卷绕是不现实的。
2、 我单位有一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国外引进的薄膜卷绕机,卷绕主轴为交流伺服位置控制模式,放卷轴为交流伺服速度控制模式,检测薄膜卷绕时的线速度,从说明书上看主轴加速到设定转速时间和减速到设定的最低转速时间可调整,加速到设定转速后转速保持不变,请问如何能保持卷绕过程中恒线速度和恒张力?由于主轴卷绕转速不变,线速度显然在变快,这时如何保持恒张力卷绕?主轴卷绕速度0—6000转/分钟可调,卷绕过程中张力应属微小张力。

网友AB:
收捲系統必然就有張力問題 張力如何解決 首先考慮的是你系統的速度要求 其次你要收什麼料 布 紙 銅線 或棉紗等的物理特性 收料材質是否有伸縮量(彈性) 材料的寬度 材料的承受力 另外在收料過程是否有速度要求(等速)如真空蒸鍍設備 來決定張力傳感器(機械式不討論) 像電眼 壓力傳感器 dancing arm 編碼器 像無張力可能就是電眼的應用 只要讓送料線速度大於收料線速度 也就沒張力問題 速度要求不高採用類似三菱的架構或變頻 若較寬料還要注意兩邊張力  張力控制多放在送料軸上 傳感器靠近送料軸 以上是個人經驗 提共參考

网友AC:
要做到零张力,那么张力检测是用不上,一般的张力检测,都是在有张力的条件下将张力变为电压,再反馈,在零张力的条件下,只有控制收放卷筒的线速度相等,但半径半化会使线速度难以控制,这时可以半径相等的两个小筒,分别放在收放筒的表面,随收放筒的转动而转动,检测两个小筒的速度来控制收放筒的速度。

网友B:
除了纯粹的理论,这世界上那里有什么真正的“零”。小到其影响可以忽略,就算是零。

网友AD(2006-08-14):
各位师兄我今年刚接触张力控制,对张力控制不是很熟悉,各位师兄不知可否指教一二,有什么好质料可否让我借鉴借鉴,我在这先谢谢各位 师兄了,我的邮箱是luwenge@sohu.com QQ:87540063

网友AE(2007-04-14):
没见过扭力传感器,但或许可以用别的办法代替,我见过小日本人把材料用个托轮托起,检测托轮压力,从而控制张力。
但要张力为零,还是难。

网友AF:
学到不少东西啊

网友AG(2007-05-29):
如果不用张力传感器且“零”张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基于卷径计算的速度控制模式控制伺服来实现。

网友AH(2007-07-26):
我单位有台轧机 开卷机为直流电机两台 控制部分为西门子产品 为什么在运行过程中有时电枢电流会突然变 请问各位师傅们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H:
张文武电话13853270185

网友AH:
目前我单位为这事很是着急 我希望师傅们看到我的情况请短信联系我

网友AI:
既然是急事,建议咨询西门子或者系统供应商。
电枢电流突变的原因可能是负载突变,或者指令突变引起的。

网友M(2007-10-17):
速度控制方式,多简单易懂阿。

网友AJ:
刘老师:
方便留个电话吗?我公司现在用的电池涂布机也在张力控制这一块出现了问题,解决不了,想请你帮忙,谢谢!!!

网友AK(2007-12-06):
to:刘老师
我目前也遇到点速度控制方面的问题,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万望你能给我联系13641751163
QQ:280372637
EMAIL:gangzhi7758521@163.com

网友AL:
对于张力 我们公司是专门生产各类保护模.胶带.分纸等机械设备的
对于普通的保护模 胶带的分切.复卷.一般最简单的方法是 收卷与放卷都采用磁粉离合器与磁粉刹车.其张力都是手动分别控制.磁粉离合由主机马达带动.加速越快与之磁粉离合输出转速也快.并不影响收卷的张力.但对于特殊的材料如PET双面涂硅的因为其表面很光滑.所以收卷起来比较麻烦.但我们也可以解决.有问题联系我 13532556177 刘先生

网友AM(2011-11-21):
要求同步吗?给你推荐一款
张力控制器
或者是纠偏控制器也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