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5-06-20):
在INTOUCH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启动INTOUCH WindowMaker的过程中,出现了“进程已经退出”的提示,不能打开WindowMaker,重新启动计算机也不行,重装了INTOUCH后,问题依旧!不知道各位同仁遇到过没有!

楼主:
大家也看看我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不太确信哦!真奇怪。 悟空,你也该换换装备了

楼主:
换什么设备啊!

网友A:
不要搞金箍棒了,搞台笨死算了

楼主:
呵呵,你还没有说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重启一下应该可以了呀,如果重装了还不行,那肯定是你在运行时出了一些故障,尝试删除InTouch一下,一定要删除干净,最好重装系统一次,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重新装了好象还是不行啊!不过把系统也重装了就行了!

网友B(2005-08-21):
因为出错在注册表中,所以重装intouch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