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的问题

楼主(2005-06-20):
您好!罗工 请教:通讯口坏咋检测?这次又要麻烦您了!

网友A:
440通讯失败一般现代码A0700----A0711,如果要确定是通讯口坏的话,最好换一块好的IO板,试一下,就知道,一般坏485通讯口是隔离不好,通讯口串入高电压,高脉冲,使其损坏,如果你需要IO板,请联系我,13056660695

网友A:
采用485通讯设置参数如下 P0003=2 访问等级 P2010=波特率 P2011=接点地址 P0700=4或者5 P1000=4或者5 其中P2010的波特率与主站要一致,如果是PLC,就要和它一样,P2011是从站机器的地址,不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