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5-06-20):
前段时间给客户作了个项目,下位是用3个S7-300,上位是INTOUCH,用PROFIBUS通讯,上位机为终端,我将上位机的网络适配器的终端电阻打倒ON的位置,理论上终端电阻必须合上的,可是在我所有设定,参数配置都对的情况下怎么都不通,一个同事不经意的将终端电阻拉下来,竟然同了,十分郁闷,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on’\'off'是终端电阻的开关,打到“on”式断开,打到“off“是接通,最好一个站点要打到“on”

网友A:
“最好一个站点要打到“on” ” 改为“最后一个站点要打到“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