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

楼主(2005-06-20):
我们公司有一个车间的三相电源出了这个问题,对地一相是正常的220V,一相是150V,另一相是280V。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啥办?

网友A:
请问贵司是不是单相设备比较多??建议不要都从一相上引线,嗨哟一种可能是你的零线没接牢靠,有松动,没市一根线一根线拉着看看

网友B:
可能是从一根线上引的原因

网友C:
没错,零线断了。

网友A:
怎么做销售光在上面告诉你可能的现象呢,忘了告诉我卖的产品消息了,太没专业精神了。 上海稳利达电气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稳压器,具有很好的产品质量和很好的售后服务,你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愿意查接线的话,可以用我公司的三相分调稳压器,具体选型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具体的可以来电咨询:13564109194 13916943355 021-63540466-8006 唐万琪

网友D:
有地方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