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阀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5-06-20):
请问各位老师球阀、蝶阀、闸阀等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各有什么特点阿

网友A:
http://www.cngspw.com/bbs/displayBBS.asp?RoomID=4&BBSID=2894

楼主:
还有更进一步的吗,比如什么情况下用什么阀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网友C:
简单的说,球阀主要用于泄漏等级较高,压差较大的工况,蝶阀则用于高压差,高粘度,易堵塞的介质,闸阀最大的特点是大口径。其它的还有,可以从书上找到的。

网友D:
1、球阀、蝶阀的开、关为0-90度旋转。闸阀为通过旋转螺杆开关。所以如果要求快速开、关的地方,选用球阀或蝶阀。 2、球阀、蝶阀可以作为调节阀使用,而闸阀只能作为开、关阀。即闸阀不能有中间状态。 3、球阀、蝶阀产生的压差,小于闸阀。 4、球阀为全通径(或缩径)阀门适合于需要通清管器或内窥检测的管线上。而蝶阀不能使用在上述管线上,有导流孔平板闸阀可用。 5、相同规格的阀门,球阀、蝶阀的扭矩大于闸阀。

网友E(2006-01-03):
请问球阀和球形阀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球阀是指O型球阀、V型球阀;球形阀是指阀体在铸造时阀体的外形是球形的。

网友E(2006-04-02):
应该是阀芯的外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