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的高手请指教呀!!

楼主(2005-06-20):
我的西门子200是CPU226的,通过PC/PPI电缆与上位机进行通信,由于PC/PPI电缆过短,将其用五芯加屏蔽电缆延长,当时也试过没有问题!现在上位机上程序监控,总是不出10秒就弹出时间溢出或地址或端口错误,而无法监控,另外上位机是的画面是用VB做的,里面控制的七个部件后四个通信正常,而另三个则过10秒通信正常再过几秒则又检测不到,这七个部件可全都是靠一根PC/PPI电缆通信的呀!我检查通讯设置没有问题呀,再说以前也投入过,没有出现问题的!不知各位高手有何高见?

楼主:
各位,先谢谢了,一定要帮忙呀,急!!!!

网友A:
pc/ppi电缆做上位监控时,如果使用PLC端自由通讯还能忍受,如果PLC端用PRODAVE,PC/PPI就太慢了,当然如果用新版的原装电缆,并将BAUD设为187.5也是可以的,最好的办法是PC采用CP5611+MPI,速度相快

楼主:
呵呵,老兄,你说的太对了,CP5611+MPI,多少钱呀!如果用PC/PPI的话,一根线就够了,你说 我用哪个,!现在问题是,以前没有问题的,现在通讯时有时无,几秒就不行了,过几秒又通讯上了,真是怪事!

网友B:
我是菜鸟,从上边说的来看,是不是传输时间有问题呀?或者是传输时间跟接收时间或发送时间不匹配?有的时候该到1号了3号却与主机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