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晶碳化塔的液位测量
快,手动控制!!!

楼主(2005-06-20):
结晶液位的测量有什么好方法?有联碱同行的没有啊,碳化塔的液位采用什么测量啊,由于容易结晶,内部结构有多层菌帽,菌帽又淹在液体中,有氨和水,钠离子和碳酸根离子,压力式的结晶不准,现在用的是电极法,但是不能用于标准信号传输,请教同行或大侠们办?

网友:
我们公司是测量己内酰胺的储罐液位。用了浮筒式的,也是老指示不准确。然后在表上加上了蒸汽拌热,就OK了。

网友A:
我们以前用过电极式液位测量,不过要定期清洗,也用过插入式法兰变送器,效果凑合吧

网友:
我们的塔很久都不会停车全清洗的,就是说一样会结疤,结果也不准了,插入式法兰也会成结晶壁了,能不能用超声波的呢,那多层菌帽会不会阻挡部分声波形成假液面呢?

网友:
没办法了吗,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