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USB转RS232的与本本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20):
各位朋友,其实去年八月份本人买了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电脑,也是深受其害。当时在深圳赛格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通讯线,回去一用只能和三菱PLC通讯,由于我公司的PLC很多品牌,有松下,日立,OMRON,西门子,以及PROFACE的触摸屏,松下,EVIWE,斯美特的触摸屏,作为负全厂自动控制的我,为了此线,也费了不少心血,后来为了通讯,自已也把各种触摸屏抱很远的高手请教。网上国外产品要一千多。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终于找到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在我同学那购买的。可用此线将号USB信转换多功能RS232,RS485,RS422。经我与上述的工控产品使用,没任何问题,此线可以对三菱FX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直接做线通讯,无需购买通讯线。由于我们的通讯无外乎要不是RS232,要不像FX系列是RS422,要不像西门子RS485,所有只要知道此PLC的通讯口排布,就可自已买几无钱的插头自已焊线。  看到各位的困惑,我也深有同感,如有什么需要请联系我。手机:13726182810。

网友A:
朋友:能将这产品名称、规格、在何地能买到等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B:
请问这个产品要多少钱一条啊?偶也想有一条!现在的本本基本上都没有串口了!难为我啊!

楼主:
产品是我一个同学的代理,我在深圳。USB转RS2323和RS422和RS485。一条USB线可以转出三种通讯协议,有此线对于FX系列,三菱ANS,ANA,A系列,不支持A1SJH系列,都可自做线,其它品牌像松下等有些也可制作电缆。如要可联系我:13726182810。或交流也可以。

网友C:
TO 叶碑 你好,我现在正为这个问题困扰, 我买了一根USB转RS232的通讯线,刚开始的时候接FX1N,FX2N的PLC通讯都可以的,现在不知为可与FX2N通讯不行了,提示通讯错误,请检查与PLC的接续情况,但是却能和FX1N通讯没有任何问题? 你说这是为什么 谢谢

楼主:
按照通讯协议,应该FX2N和FX1N都是RS422协议。应该FX1N可用,FX2N也可以用,在市面上购买的一般与FX系列还可通讯。通讯时要半装驱动软件,一般简体系统的COM口设置为COM4,繁体系统为COM3。 如不行,换一下另外的FX2N系列的PLC,如不行,应该还是转换线的质量问题。因为我想每个人做工控会涉及到不同品牌,不同通讯协议的产品,所有对USB转接线的要求很高。

网友A:
to叶碑;你好!能在网上交流吗!谢谢!!

网友C:
TO 叶碑,谢谢 我想可能是USB转串口有问题,因为我用这个电线读过几个PLC的程序。当时都是用COM1读的。 后来FX2N的不能读的时候FX1N还能行,什么口都行 好奇怪,我手上就一个FX2N这个星期去杭州买个转换线在来试一下

网友D(2008-08-25):
我用笔记本的USB转RS232后与GSK980TD通讯,却总是连接不上,连接线为HL-340,装驱动后在笔记本里为COM11,而软件TDCOMM2A里面只有COM1---COM4,找不到COM11,请教如何处理?不会是要换一台带D9串口的本本吧?!

网友E:
to

yangshouli

  在系统属性里面可以设置啊!

前提是你的COM1---COM4没有被占用。

网友E:
浩:

想不到你的帖子沉了三年又浮起来啦!

工控强人!!!!!!!!!!!!!!!!!!!

网友F:
高,实在是高。!!!!!!!!

网友D:
to

stn

只可惜COM1-COM4全被占用了!不知怎末搞的?

网友G:
呵呵;转换出来的COM口只是一个虚拟口,不是万能的;

网友G:
A1SJH与A1S通讯上是一样的;可以用专用的USB电缆通讯上;

网友H(2008-10-14):
各位要注意一下,usb-232线在电脑城买确实便宜,2-30元就好了,但是不好用的,有些PLC不能用。一定要买中间有个小盒子的,哪才是工业级的。100元左右。

网友I:
?xagile@126.com

???? 谢谢? 我的电脑也没有串口?? 急死人了? 想再买台了

网友F:
换电脑吧,我调试CKD2012伺服时把台式机都搬到现场没办法.望电脑厂家出些带串口的工控本本了.谢谢!

网友J:
上周六,在国美,没有见到DB9的com串行口,问服务员,说现在这种串行口都不生产了。公司的笔记本原来有USB传COM口的,后来可能是重装系统的问题,抑或是数据线的问题,插上去,任务管理器里面发现新硬件,但是无法识别。

幸好我的笔记本电脑有那个com端,要不然公司的这些设备不就费了的。

只能够指望我这台笔记本电脑了。

lenovo 昭阳E290的

网友K:
想不到你的帖子沉了三年又浮起来啦

现在联想有一款

网友L(2008-11-21):
这么贵,以后辞职的时候要带走一条USB转RS232和485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