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米的测量距离用四线制Pt100合适吗

楼主(2005-06-21):
各位大虾好!测量30米海水的温度用四线制的PT100合适吗? 我是个学生,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儀表要是有開放溫度校準的參數,應該沒問題

网友B:
我没见到四线的,用过三线的我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三线制没有问题

网友D:
四线制的PT100 是不是双支的 如是那需要加变送器

楼主:
什么是双支的 啊 就是有一个很小的pt100探头,两端分别接了两根相同的截面积的铜导线,~~ 我前面看到一位大虾的帖 我理解的意思是:四线制的接法相当于两组两线制,而且只能用于短距离温度测量,这和我在教科书中学的是不一样的,我想知道到底谁对。 请赐教!

网友D:
同意你的理解 双支的就是两只PT100装在一起 有一只是备用的 也是两组两线制的

楼主:
果真和书上讲的不一样, 那四线制的能用于测量远距离的温度吗?

网友E:
输入(3根线)、输出、电源三隔离为四线制,设备在控制室; 输入(3根线)、输出、电源三不隔离为三线制,设备在控制室或传感器内; 输入(3根线)、(输出、电源共用2根线)三不隔离为二线制,设备在传感器内、为一体化;

网友E:
引线电阻一般为5-20欧,根据厂家设计而定

网友F:
双支热电阻不一定是一组备用,有时是一路显示一路记录,看情况而定吧。 一般四线制的热电阻多用于实验室的校验,在实际所有中多用三线制。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楼主:
四线制的热电阻,理论上讲是不是可以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呢? 我们教材上讲的四线制的热电阻可以理解成两组三线制的,是不是这种提法不对?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G:
四线制的PT100有两根线是用于测量的,另两根是用于补偿的,我公司在制冷设备上有应用,详细的原理我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F:
其实在使用中四线制不多,多用三线制的

网友H:
四线制的PT100有两根线(热电阻两端各一根)是提供电流的,另两根是采集电压的。 具体用哪种电路应该根据系统要求决定,如果精度要求一般,采用三线是经济、稳定、实用的选择。 楼主应该提供精度参数。如果是毕业设计,就不要太费事了。 可以参阅先前关于热电阻的讨论。。。。

网友C:
增长见识!

网友I:
四线制是不是为了消除线阻,如果是,那后面的电路还是按照三线制做应该可以,

网友C:
按照周公的说法:四线制和三线制是测量的电路不同而已,我们通常接触的都是三线制用的是桥式电路。用四线制这种电路,测量方法我是第一次见识,很受启发。谢谢周工。希望以后能多听到你 声音。 tyjll@163.net

网友H:
不客气,大家多交流,共同提高。

楼主:
to周工 测量的精度0.1度 我们教材上讲的四线制的pt100使用的测量电路是电桥 说,测量精度更高较三线制的用法,他那个电路,其实就是两个三线制,第一次是左桥臂是两根线,第二次是右桥臂是两根线 教科书上的

网友J(2008-11-25):
四线精度较三线更高,多用于实验室,实际中也有应用

网友K:
四线制的PT100分度号热电阻只有一等标准热电阻和二等标准热电阻产品,工业热电阻三线制的产品较多.对于30米的距离,三线制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四线制接线多用于热电阻及其感温元件的检定.

网友L:
铂电阻是否可以拉长30米我不清楚,但是为什么不采用远程测控模块呢?采用总线通讯方式,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可以了解一下北京科瑞CAN总线或RS485总线的热阻采集模块 www.krxgk.com

网友M:
我也来解释一下,四线制完全可以消除导线电阻,30米没有问题,三线制是工业上常用的接线,因为这样可以局部消除导线电阻,听我的没有错,30米没有必要用四线制,用三线制足以,

网友N:
如果线路太长 会对温度产生误差 。建议 中间假装只能数显现 ,通过仪表4 20MA 传输,符合直流信号传输特点。

网友O:
我一同事用四线制 两根接DCS 两根接数显表

网友P:
30米的距离,三线制用过,没问题

四线制,没用过

学习,学习

网友Q:
四线制多用于实验室中,精度高

在工业上多采用三线制

网友R:
30米的距离,三线制用过肯定没问题!

网友S:
不合适,单芯用三线.双芯用六线.因引进电桥,线阻不平衡,测量不准

网友T:
三线的我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U:
没见过四线制的PT100的建议回家多学习一下,看看为什么有的两线有的四三线有的四线.你的四线的绝对没的问题.

网友V:
四线制的测量精度要高一些

网友W:
引用 网友Q:

四线制多用于实验室中,精度高

在工业上多采用三线制

网友X(2008-12-31):
四线制理论上可以完全消除引线电阻对测量的影响,用于高精度温度检测。

网友K:
如果是用测温仪表测量,30米用3线制完全满足要求。用精密电桥或电阻箱、精密电位差计测量,需要4线制。

网友U:
又看见有人说,四线的P100是两个热电阻了,还真是牛逼阿,没事多看看书吧.

网友Y:
我们三线,四线的都有,三线是作为显示用的,四线的用于plc的温度控制

网友Z:
我们这的都是三线制,没用过四线制的

网友AA(2009-02-03):
可以请点我,本人写的仪表经验正合你用,内容比较详细

网友AB:
四线制的其实比三线的精度高 所以30没问题的

不影响的

网友AC:
三线制或者四线制,30米都没有问题,只是检测方法不同而已,还要看你的二次仪表是否支持4线制的RTD,如果不支持的话,用3线制最简单了。

网友AD(2010-01-10):
各位大侠们,请问我的仪器要求是四线制热电阻,我是买单支的还是双支的

网友AE:
对:zqdouble 关于

各位大侠们,请问我的仪器要求是四线制热电阻,我是买单支的还是双支的

内容的回复:

买一个所谓“单支”的,每头接2根线,一共接4根线到你的仪表。要求这4线必须是同粗细、同材质,长度也一致;可以抵消传输误差,比三线制更加精确。

网友AF:
四线理论上是可以完全消除误差的,三线、二线理论上都不能消除误差。具体原理图请看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

网友AG(2010-02-11):
同意47楼的说法,测温元件接线一般分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这与单双支没什么联系,工程上一般选用3线制,如果远传接plc或DCS的话,一般都选用变送器,输出4-20mA电路。

网友AH:
要求高的场合  最好加个变速器啊    稳定可靠

网友AI(2010-03-13):
加我QQ:825059114,可以与你沟通!怎么说也有10来年的现场经验了!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

网友AJ:
四线的可以 我们常用四线的 三线四线都一样 只是四线更准确一点 所谓两线 三线 四线 其实都一样 只是pt100两端的引线多少不同吧啦

网友AK:
四线制的相对精度要比三线制的要高一点,一般使用的行业是军工。

网友AK:
我们是专业生产热电阻,楼主具体可加我QQ46573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