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的模拟量AD001使用请教

楼主(2005-06-21):
各位好,我想询问一下OMRON 的模拟量AD001的接线方式,我的现场设备是二线制,我把直流24+接上设备一个端子,然后另一个端子引线接到AD001的一个通道的端子上(我是采用电流接法),然后该通道的另一个端子我接上直流24-,也就是这个设备是被串在通道上。

网友A(2005-08-09):
对于电流输入,应用跳线短接Vx和Ix,其中x=(1——4) 还有接线时,为防止干扰,因注意以下几点 1.连接线采用双绞屏蔽电缆。 2.屏蔽接到com上。等 可联系我 gemilhq@163.com

网友B:
电流不能超过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