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装置可控硅故障

楼主(2005-06-21):
我公司所用的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其可控硅击穿而快速熔断器没有动做,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快熔选型没问题的话,那就是质量问题了。我们这里有一次模块坏了,快熔也烧,而且由于一开始不知道模块坏了,再换上快熔又烧了!

网友B:
电压击穿

楼主:
我怀疑其一是网上电压携带高次谐波造成的,其二是电容放电回路断路造成的。不知道是否是这样,清青岭笑傲生及qghmz指教。

网友C:
应该是控制极电压击穿

网友D:
检查所有的续流二极管,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E:
看 看容阻吸收

网友F(2005-08-09):
采用三个压敏电阻,形成角接接线方式,经过35A-60A快熔接入主回路,用以防止主回路中出现的过大的浪涌电压冲击。通常在上级变压器分断时,特别是有独立的一对一的整流变压器,浪涌电压会达到5-10倍额定电压,取决于主回路的负载阻抗。无论20年前的模拟系统,还是今天的全数字系统,在标准设计图纸上还是在电气传动手册上,压敏电阻一直是作为直流传动系统的标准系统配置。实践表明,其防止过电压的作用是明显的,能有效地保护直流传动模块。所以加入压敏电阻是系统设计必须考虑的,请各位加以重视。模块中虽然已经安装了压敏电阻,但是容量偏小,不足以面对国内的供电用电环境,所以另外安装是必需的。苏州电通生产的SPD压敏电阻电阻从1992年起在天津电气传动所等单位作为标配,在钢铁、有色、矿山、造纸等直流传动上有众多的应用事例。联系电话0512-68410244王绛经理。 对于高压变低压的整流变压器,订货时要考虑有静电屏蔽层,用于防止高压侧合闸而产生的瞬时过电压(通常与高压侧电压为几分之一)。注意,通常应为整流变压器,而不是电力变压器,前者短路阻抗更高一些,结构根结实一些。在变压器二次线电压与电机额定电压子比为0.9-1.0,变压器的容量通常为电机功率的1.5-1.6倍。如果二次电压更低一些(主要用于不可逆传动),经过仔细计算,变压器容量可以在下一些。另外,用于变频器的整流变压器通常为1.3-1.4倍即可。

网友G(2007-07-23):
是扩容吗?

网友G:
如果是扩容的话?
有可能是快容的问题,在国内800A以上的快容就容段能力就不是太精确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是lenze4900的。而且造成了L1和L2两输入短路。请高手指教该怎么维修。

网友I:
是电压击穿,不是电流击穿!

网友J: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电压击穿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谢谢,如果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进线电压消失是否会电压击穿还是电流击穿?

网友K:
回热爱生活:
  电压击穿,一般是可控硅受热后,热稳定性较差,耐牙不够,就容易击穿.
  如果运行过程中,进线电压突然消失,或者采用590等可靠性高的直流控制器.控制器跳闸保护,一般不会电压击穿.电流击穿一般负载短路,短路过流.

网友I:
电压击穿,包括电流突变时,系统电感产生自感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形成的高压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