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电磁流量计的调零

楼主(2005-06-21):
有人说电磁流量计在安装到位后必须要调零,也有人说只要在管道零流量时,流量计显示也是零就不用调零,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

网友A:
一般出厂前有一个检定过程,但出厂后还是应该有这一过程,我觉得应该是介质充满管道并且不流动的状态下应为零。

楼主:
我说的零流量指的就是流体充满管道并且不流动的状态,如果这时候流量计显示和输出均为零,是不是就不用再调零?

网友B(2005-07-27):
如果流量跳动的话就调一下,有时候因为现场干扰的原因造成流量不稳定。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流量机都经过调较的,不流动时有流量显示时,需考虑有无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