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湿转换的详细方法和相关资料

楼主(2005-06-21):
使用PT100温度传感器干湿球法测温度,然后转换为湿度的方法。

网友A:
记得好像气象部门以前有这样的干湿球温湿度表格,你可以去找找。你用pt100来做干湿球,是因为现场工作温度范围比较大吗,大概是怎样一个范围呢?

网友B:
请查先前讨论

网友C:
我可以卖个温湿度转换器给你,接两个pt100的传感器,拖两个显示表,直接作温湿度测量,方便啊!

网友D:
请问用PLC接两个Pt100做温湿度测量,算法是怎样的,能否指点一下,谢谢!我的QQ:49863696 邮箱:xinyad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