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的时候采集电压信号飘移的原因有哪些?高手执教谢谢先!

楼主(2005-06-21):
我现在搞温度测试的时候发现热电偶采集温度产生的信号老是上下无规律的飘动~~ 是补偿导线的问题还是热电偶的故障? 热电偶基本上是国外的不可能出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飘移的原因分析~~ 谢谢先~~

网友A:
温度采样要取平均值的。 外国的热电偶和国产的差别并不是不出问题。

网友B:
用研华的ADAM-4018试试,16位的,比较稳。

网友C:
这种温度的波动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可能与你测量的介质温度变化有关,对于高温物体来说,几度波动是可以接收的,对于低温物体,我想用热电偶测量毕竟不准,可以采用热电阻等测量低温较为准确的测量仪器

楼主:
我们换了补偿导线发现不再漂移了 为什么啊? 难以理解阿 原来的国产补偿导线电阻为10欧姆左右 现在的俄制的为4欧姆左右 怎么这会影响温度飘移么?

网友D:
是的, 最近我們有用戶懷疑我們的熱電偶量測模塊-I-7018/I-87018冷補償有飄移問題, 後來換了專用的導線後就解決了. 真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网友E:
要用补偿导线的,否则要它干什么啊

楼主:
那位高手能详细地给俺讲解以下补偿导线方面的东西啊? 谢谢

网友F:
热电偶一类的测温元件,不同于其它电阻和半导体类型测温元件。电偶需要于其配套的补偿导线才能准确的测量温度。补偿导线的作用是;由热电偶的测温原理可知,只有在其冷端温度恒定时,被测温度才于热电势成单值函数关系。在实际使用中,电偶的工作端(热端)与冷端离的很远,且冷端 又暴露在空间,易受到周围环境温度波动的影响,冷端温度难以保持恒定。为了使热电偶冷端温度保持恒定(0度为好),实验发现寻找一种热电特性与相应热电偶特性相似的金属导线(称补偿导线),使热电偶冷端引伸延长到温度恒定的地方。实践中发现有些廉价金属,如铜-康铜所组成的热电偶与镍鉻-镍硅热电偶在100度以下其热电性能是一致的.

网友G:
有时候温度漂移和外面的屏蔽线接地不好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H(2006-04-27):
屏蔽需要接地吗?

网友I:
我们一般都在上PLC时负端都要接地的。更不用说屏蔽线,当然一般的屏蔽线本来就裸露在外的接地的。 要确定屏蔽线接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