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三菱伺服电机轴的当前位置?

楼主(2005-06-21):
三菱的伺服电机后面不是自带绝对位置编码器吗?如何实时从里面读取当前的绝对位置的值(当前处于哪个位置或者说轴转过多少角度)?

网友A:
如果你用A1SD75那么X轴的是K800地址,Y轴的是K900地址,如果用QD75要查下资料如果需要联系,QQ:22861373

楼主:
谢谢,我一直以为地址是存在q172或者q173里面的。考虑到读取的速度,是用顺控程序快还是使用MT快一点呢?

网友B:
想象中是MT快一点啊。

网友C:
顺控程序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