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机正反转的控制?

楼主(2005-06-21):
这几天碰到一个问题,其实挺简单,但就是弄不出来 需要这样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按钮选用点动按钮,无急停按钮,按下按钮的时候,电机开始正转,松开后,电机立刻反转,并用延时控制停转。 其实挺简单的一个正反转,但是画图画了几次都发现存在问题,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注意,硬件方面不能再增加其他东西了,除了增加中间继电器或者计时器。

网友A:
正转用上升沿。反转用下降沿。

楼主:
不能用PLC,只能用硬件实现!!!

网友B:
变频器算硬件吗?是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C:
挺烦的,但是有什么用么?

网友D:
应该不难,我画个图给你.怎么联系

网友E:
如果你想省钱的话就用电机正反转控制器。还可以用二个星三角启动加一个延时器就可以了。还有你如果你的变压器够大的话,可以直接加按钮和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我可以实现,只用一个定时器加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不需要PLC和变频器。

网友G:
可以使用断电延时继电器。不过立即反转的话,电机轴容易断裂,是否应该电机停止后再反转。

网友H:
我可以实现!只要两个接触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与一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按钮就行了.另可用刹车制动或延时起动反转来保护电机.可以和我联系.QQ:158099321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邮箱whoiamtuotuo@sohu.com

网友B:
可以实现,很简单,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可以为了防止机械而导致短路,可以适当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来在反转的时候稍微停上一秒两秒钟

网友I:
两个中继一个时继就可以搞定

网友J(2013-01-21):
路过,本人是学徒,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K:
一个按钮,常开控正传中继;常闭控时间继电器,常闭串时间继电器常闭控反转中继。很容易就实现了!图就不画了。

网友L:
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一个按钮,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