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正反转一个问题/?

楼主(2005-06-21):
这几天碰到一个问题,其实挺简单,但就是弄不出来 需要这样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按钮选用点动按钮,无急停按钮,按下按钮的时候,电机开始正转,松开后,电机立刻反转,并用延时控制停转。 其实挺简单的一个正反转,但是画图画了几次都发现存在问题,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注意,硬件方面不能再增加其他东西了,除了增加中间继电器或者计时器。

网友A:
怎么看都不象实际应用,更象是个考题或者作业。

网友B:
拜托!SA是转换开关,SB才是按钮 从符号表示上看,象是一个长老级,如果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 看不太懂

楼主:
不是啦,我们公司要对一台机做一个小小的改造,用不能太大投入,否则就改的不必要了嘛! 收到,我一直是使用通电延时长开触点,这倒是没想过,但是有个问题了,这种时间继电器是不是; 在SA按下后,C1正转,此时SJ常开触点不吸和 SA松开后,SJ吸和,同时开始计时,到时间后松开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了,这种计时状态能保持多久,是不是要根据SJ的选用而定?要不然,我让他延时1个小时后再断开应该时不可能吧? 还有,是不是必须在SA作动一次后SJ才断电作动,要不然,不是一开始还没有正转,就开始延时,然后反转了呢? 谢谢

网友C:
不出qinlihua 所料,“如果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   看不太懂”,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也是电气控制中常用的器件。 “还有,是不是必须在SA作动一次后SJ才断电作动,要不然,不是一开始还没有正转,就开始延时,然后反转了呢?”,你可能还不了解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D:
我认为断电延时继电器,必需是在线路断电后,根据设定时间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动作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也称延时断电继电器。。。 1、在控制信号导通为1时,它开始导通也为1; 2、当控制信号断开为0时,它再延时设定时间T后才断开(为0)。 与之对应的延时导通继电器为: 1、在控制信号导通为1时,它延时设定时间T后开始导通也为1; 2、当控制信号断开为0时,它也马上断开为0。

网友E:
“离苏州很近”这个解决方案用延时断开继电器很好,简单实用。。。 如果一定要采用延时导通继电器就要多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做自锁保持了。。。

楼主:
我懂了,我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其实这个电路是我用过的控制电路中的一部分。都是经过实际使用的电路。绝非纸上谈兵。 欢迎各位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