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中间继电器哪个品牌的质量最好?

楼主(2005-06-21):
国产的中间继电器哪个品牌的质量最好呀?之前用OMRON的,从没坏过,但是价格太高了。后来用正泰的,底座坏了好几个,小女子对电器行情真的不太了解,各位高手帮帮忙阿,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 无锡明达电器的不错啊 还有无锡无线电九厂的 其他也许还有更好的,但本人不是很熟悉了

楼主:
听说明达的单向中间继电器价格跟OMRON的差不多啊

网友B:
我也一直在用OMRON 的中间继电器, 但国产的我用过九川、正泰、环宇,效果都还可以啊, 不过我都是用的直流的,电流很小的, 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场合下?

网友C:
我们用的施耐德的。效果不错!

网友D(2012-09-19):
用台湾的仕通继电器吧,绝对物超所值!QQ24723510

网友E:
士林的也可以呀

网友F(2013-03-18):
中间继电器其实都差不多。底座差别会很大。很多底座接点不是铜片整体冲压而成。而是用细线焊接的。这样的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很不好查故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拆开看。

网友G(2013-05-07):
已分钱一分货,国产质量好的也不便宜。

网友H:
欣灵继电器。www.xinl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