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angyafeng老师

楼主(2005-06-21):
yangyafeng老师: 我选用台达两台EX主机现需要通过485口用MODBUS通讯协议与上位机DCS通讯。我PLC主机程序已调试好,现场用文本显示器控制PLC。现在需要把PLC中的电流电压信号送到上位机显示,同时DCS要能控制PLC里的如:启动、停机、修改电流值等一些参数。请问yangyafeng老师:PLC里还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吗?或者,还要进行那些设定?我要告诉DCS编程人员一些数据地址,比如启动地址,一个完整地址该包括那些完整内容?需要转换成ASCⅡ吗?我刚学用台达PLC,虚心请教yangyafeng老师,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plc不用再编程序了。你只要将协议告诉dcs编程人员写好协议就可以了。 至于是否是ASCII有利的通讯协议定,如果你是RTU模式,别忘了将PLC的协议该了(M1143)。  台达PLC通讯采用的是MODBUS协议,设计了MODRD,MODWR,MODRW,RS,Easy Link等便利的通讯指令和方式,知道PLC内部各种装置的通讯地址定义,一台或多台PLC之间通过RS485可以进行方便的通讯。以下是各装置通讯地址定义:      装置名称 装置范围 通讯地址 装置类型   S S0 ~S1028 0000H~03FFH Bit   X X0~X377(Octal) 0400H~04FFH Bit   Y Y0~Y377(Octal) 0500H~05FFH Bit   T T0~T255 0600F~06FFH Bit/Word   M M0~M4095 0800H~B9FFH Bit   D D0~D9999 1000H~A70FH Word   C C0~C199 0E00H~0EC7H Bit/Word   C C199~C255 0EC8H~0EFFH Bit/D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