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00的问题

楼主(2005-06-21):
我的是s7-400的dp网。近段时间频繁出现在正常运行中自动停机的现象。PLC无任何报警提示!直接再启动又可以运行了。我们更换了CPU模板和基板,还是出现停机现象。从工作参数趋势图上看,也没发现又DP断网的现象! 请教各位,提供点帮助!!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语法错误,开始没有调用出现问题的子程序。当运行该处,就会停机。组太一个OB120,OB121,OB122空程序组织模块进去。下载到PLC去。或则停机后用STEP7软件进行在线诊断可以找到问题,需要服务请回复bbc_120@163.com

网友B:
是否会现场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