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内置DC24v电源短路可能伤到cpu吗

楼主(2005-06-21):
小弟不小心在plc运行时把内置的DC24电源正端碰到了输入端的一个com口上,这个com口和DC24电源负端已短接,结果造成DC24电源短路。现在情况是run灯亮绿色,sf灯亮红色,输入、输出没反映,通讯不上,但内置DC24电源仍输出正常。 咨询了供应商,说是cpu坏了,这可吓坏我了,各位高手仍为怎样

网友A:
我也把24短路过一次,不过运气好,只短路了一下,没有任何损坏。

网友B:
多做几次复位试试。

楼主:
怎样复位? 找不到任何复位开关啊

网友B:
DC24V电源短路可能造成硬件损坏,重点检查一下24V的传输线路

网友C:
徒弟与师傅--烧坏PLC的感觉   ■琼瑶版     徒弟静静地坐在调试台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颤抖   。这种感觉?徒弟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师傅说:“您骂我   吧!PLC烧了,我甘愿承受这一切苦痛!”师傅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   爱的目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默默的收拾起PLC的残骸。   徒弟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边流淌,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   来抓住师傅的双手:“能再给一块儿吗?”           ■金庸版     师傅的双掌夹带着劲风拍在了徒弟的后背上,徒弟顿觉背上一   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好身手!难道...   我烧的这PLC竟然是武林中最后一只????”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   掌如同长眼一般,令其难有喘息之机,徒弟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   的汗珠涔涔流下。终于,徒弟面如死灰,脱口喊道:“师傅,您能再   给一块吗,又烧掉了!”        ■古龙版     四月十四,正午,某实验室。无风,烟雾缭绕,谁能忍受连续烧毁   8只江湖中传为至宝的S7-200 PLC?    他能!     但他现在正坐在调试台旁。     师傅出手了!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徒弟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徒弟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一   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结束了。     调试台还是那张调试台。     人已不见。     地上除了一块人皮,还有几块烧掉的S7-200PLC。     空旷的实验室里回荡着徒弟的惨叫……        ■网友聊天版     徒弟:你好,你现在忙吗?     师傅:你好!     徒弟: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     (两分钟后)     徒弟:你怎么不调了呀!你在同时给几个徒弟调?     师傅:我就给你调呀。     徒弟:那你速度可够慢的!     师傅:不是啦,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徒弟: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Q吗?     师傅:都没有。     徒弟: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     师傅:你到这个调试台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徒弟:那好,886。     师傅:886!         ■鲁迅版     实验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几个徒弟欣欣然踅进实验室,瞥了一眼   正在调试的师傅。那师傅颜色黑黄,眼珠间或一转慢慢说道:“PLC有四   种调试方法,你们知道吗?”        ■村上春树版     音乐是rhythmoftherain,我的手抚摩着尚又余温的PLC,静静   坐在长长的调试台旁,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   感觉里。     “可以帮你调试吗?”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原宿后街一个   实验室同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面面相对。     “可以啊。”我没有选择地点了点头,坐着不动,然后任由她手   忙活了起来,音乐换成了THEBEATLES的YESTERDAY。我不知道调试的   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请您以后调试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我略微有些惊讶,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   “可以,但请你小心一些,你电源短到地上了”        ■《重庆森林》版     我烧PLC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这是开玩笑,我愿意让   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烧毁的那一天开始,我申购了30套S7-200,   每天用一套,因为老板最喜欢我的节省,而5月1日是我的生日。我告   诉自己,当我烧完第30套的时候,如果还调不出来,我就辞职。     每一个公司里,一定有一位师傅是会指点你的,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非常幸运地在离家三千公里外遇上了一个。我以为我可以把所有   的PLC都用掉,就像在学校做实验一样。谁知道刚烧到一个的时候,他   对我说,还是我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