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有没有哪位大虾知道阀门有自诊断泄漏功能,并能有输出传送回PLC

楼主(2005-06-21):
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用过阀门有自动诊断泄漏功能,并将诊断信号传送到PLC

网友A:
就我所知,目前好像还没有

网友B:
请问有检测阀门泄漏量的仪器吗?

网友C:
是填料漏,还是内漏。是填料漏用带高级诊断功能的智能定位器,就可以将泄漏信号传递到PLC

楼主:
唐工,请问你有没有这方面定位器的资料?如果有能否传一份给我?liuzj123@163.com

网友B:
内漏呢,有这方面的产品吗?

网友D:
你是什么阀门~~~~``我们公司现在用的球阀在后面加了压力传感器~~~可以测泄漏~~~不过你要做个密封的模块!!那样就可以测了!!!我们是和PLC连一起的由模拟量输入来测!!!

楼主:
health,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果有能否发一份给我?liuzj123@163.COM

网友D:
其实就是要在你的阀门后面加一个有比较功能的压力变送器!!我们公司用的是罗斯蒙特的压力变送器!!资料我没有但是我可以发一张图纸给你!!!做为参考!!!

网友E:
装一个流量开关啊!!

网友F:
流量开关对微量泄漏不起作用。

网友G:
兄弟,多巡检。

网友D:
我已经把图纸和大致的说明发到你EMAIL里了请你自己看看吧!!!我写的不是太详细但是要是还要我帮助的话我可以在给你点支持!!不知你是什么阀门啊!!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D: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发一份你的图纸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