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5/03与INTOUCH通讯

楼主(2005-06-21):
AB 5/03通过1761-NET-ENI(串口转以太网模块)与INTOUCH通讯,应该使用什么驱动?

网友A:
当然是用SuiteLink通讯了!

楼主:
IO servers选用ABTCP?

网友A:
不过IO servers我不是太清楚,从ABTCP的名字上看可能是的,然后把访问名设置好,应用程序名就写ABTCP,主题名设置与IO servers的设置为同一个名字就行了。

楼主:
ABTCP中设置Topic时,Hostname怎么设置?是IP吗?

网友A:
我没有用过AB 5/03,但是我想Hostname可以设置为IP,也可以设置为计算机网络名称,如果是本机的话,也可以设置为127.0.0.1。

网友B:
hostname是PLC的IP地址

网友A:
还是老大强!

网友C:
hostname是PLC的IP地址,从InTouch可以直接浏览到PLC吗?

楼主:
还没去现场,PLC在现场。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个问题有问大家,在INTOUCH中定义标签(I/O)时,项目名是PLC的地址,能否用Symbol(记号)?Symbol是在PLC编程是定义的。另外定义标签时,工程单位是否一定要定义,有什么作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ABTCP里为何不能选择LOGIX5000这个系列 还有我的操作系统XP在装SUITLINK的时候提升版本号没有经过测试的对话框。是不是XP不支持此驱动?

楼主:
使用ABTCP驱动,还要用RSLINX吗?

网友E(2005-07-28):
我也想知道 顶一下!

网友F:
使用ABTCP就不需要RSLinx。但是感觉用RSLinx(OEM版本以上)作OPC Server通讯要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