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不懂的了,请教。

楼主(2005-06-21):
我现在看两线制变送器的资料,有这样一句不懂了,The transmitter supply is floating and dependent on Vsupply,Vload(output) and Vdrop isolator.It can be calculated by using this expression: Vtransmitter supply = Vsupply -(Vload + Vdrop isolator).我是这样译的:变送器的供电电压是浮置的,其大小由Vsupply、Vload和Vdrop isolator决定。可按下面的公式计算...........这句话中Vdrop isolator译成什么好呢?--压降的绝缘?显然不通。请指点。

网友A:
关注你的帖子有好久了,也曾参与,看来你对仪表类电路资料有一定兴趣,但这还不够,要想充分理解外文资料的意思,首先你要对这方面的中文知识有一定了解才行!你的二线制变送器资料我虽没读,但基本可以想象它的一些内容,例如你所说的:我认为应该是在说输出功率管的供电电压的表达式,它顾名思义是工作电源电压减去负载电压再减去功率管的隔离压降

楼主:
部长说到点子上了。要准确翻译外文资料,必须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才行。Vsupply显然应是变送器的供电电压,Vload肯定是负载的供电电压,这个电压是从Vsupply转供出去的,Vdrop isolator呢?我明白了,它就是Vsupply和Vload间隔离部分的压降。有了你的提醒,今天早晨真的觉得有收获。

网友B:
变送器本身的压降是浮动的,其大小由电源、输出负载及配电隔离器压降决定。可按下面的公式计算:变送器压降= 电源电压- (输出负载压降+ 配电隔离器压降)。

网友C:
楼上译得不错,有了相关专业知识,翻这点东西很简单的,反之事倍功半就象读天书

楼主:
TO暂时漂泊:话说得不错。但专业知识既有广度又要求细节,谁能通悉无误?比如对凤凰的译文我就有保留意见。floating一词,凤凰译为“浮动的”,应该是电压值有变化的意思吧。而我译的是“浮置”的,也有译成“浮空”的,表达的是电压对地的状态,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究竟哪个对,你能给细点讲讲吗?先谢了。

网友C:
浮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因为变送器本身的阻抗是随着差压的变化而变化,就象一个可变电阻,它的压降自然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