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开关量信号怎么进接受5V的板卡

楼主(2005-06-21):
请教一个问题: 接近开关等数字量信号输出是24V的,而采集板卡是接收5V的数字量信号,问在端子板上应该怎么样设计电路?

网友A:
使用电阻分压

网友B:
可以用三极管吗!

网友C:
如果需要,可以用光电耦合端子进行隔离,比较常见的有成都瑞联产的产品,凤凰也有,不过好象产品线不如瑞联丰富。

网友C:
不好意思,没看好题目,我的办法是在外部进行接线上我进行转换电压。我个人认为在外部隔离比较好。

网友D:
输入24V用光耦隔离并且利用DI输入CN的5V做电源经光隔导通后经过过电阻下拉连接到CN的GND即可完成一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