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求教

楼主(2005-06-21):
求救:  一台丹佛斯5011上电,报5、6、7、8故障,既过压,欠压循环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没见过

网友B:
!是不是本身的CPU电源供电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故障有意思

网友A:
有没有解决?

网友C:
电路板肯定有问题。

网友D:
1.看看插件都插好了没. 2.初始化参数看看 3.换一个控制板试试. 4.电源板检测有问题

网友C:
故障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