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二极管整流与可控硅整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6-21):
请问二极管整流与可控硅整流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可控硅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前者的导通和截止不可控,称为不可控器件。后者可控,称为可控器件。它们成本相差悬殊,特性各有不同,二者组合,则可取长补短。

网友C(2008-07-09):
可控硅(SCR)英文Thyyistor,也叫晶闸管。它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具有耐压高、容量大、体积小等特点,它是大功率形状型半导体器件
二极管价格便宜,整流线路简单,我们常用的充电器就是二极管或三极管(分NPN和PNP两种)整流(低压侧);但不能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环境下工作

网友D(2013-04-24):
可控硅整流电路中,脉冲信号怎样控制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