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直流电机!

楼主(2005-06-21):
求救直流电机,要求1200转时电机扭矩大于4nm,小第为此事都烦恼了n天了,望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大概是4KW

网友B:
数据太少,无法 问题太模糊!

楼主:
问题如下: 系统用电瓶供电,即要求直流.电机的工作转速要高于1200转/分,有没有减速先不考虑,电机工作在1200转是的输出扭矩要达到4nm。 我想用步进电机,望各位大吓帮忙。直流电机也可考虑。

网友C:
要求还是不清楚。 电源供电电压是多少?电流多少?电机的尺寸有什么要求?

网友D:
to 发呆的猪 你用直流电机的话,我们有一种美国的直流电机能达到你的要求 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419杨先生

楼主:
to : 阿拉丁 问一句,直流电机驱动的输入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 谢谢

网友D:
是直流的。电压一般是12V、48V

楼主:
to :阿拉丁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有没有与你们电机相关的资料,可否发点资料给我,jipengfei1999@yahoo.com.cn 还有价格一般在什么价位,不是太高到是可以考虑?

网友B: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明白, 你的工况是什么?这才是关键,用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要根据工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