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差电机如何变频改造

楼主(2005-06-21):
滑差电机一个异步电机和一个电磁转差离合器组成大家都知道,但滑差电机(不换电机)如何具体变频改造,求助。

网友A:
换Y系列电机没多少钱,改变频之后基本免维护。我做过几百台了,一年之内收回成本。不换电机只有在机械上想办法。

网友B:
电磁转差离合器打到输出最大,用变频器带就可以了,但猾差头多少还要消耗一部分能量

网友C:
用电磁转差离合器,就会使传递特性变软.当然这样改,机械部分省事.电气性能要打折.滑差电机都是立式安装的,拆掉不用的部分,加个连轴器,将动力直接传递出来.或干脆换个卧式的二手电机,以旧换旧,不用添多少钱,但省不少事.

网友D:
JD1A控制器打到输出最大,用变频器带就可以了。特别注意不要把控制器电源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上,否则可能要破财了!如控制精度要求高的话把转差离合器焊死便可。

网友E:
1.yyoo对用户利益关心不是很够。 2.展翅及小6子的方法,实事上改与不改没有什么两样。 3.plc&invert的加连接轴的办法好是好但机械加工的量有点大。 其实把滑差电机的离合器卡死后把它变成普通电机就行了。方法: 对称在外套上攻2-3个Φ6mm或者Φ8mm丝空,用螺母顶紧就行啦!多了解滑差离合器的结构,不要不懂装懂乱发言,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