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求助

楼主(2005-06-21):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控制板什么也没接,但上电总报F035,怎样能消除?

网友A:
我有台6SE70的工程变频器一到夏天就报警F015,请各位大哥跟我出点注意落,谢谢!

网友A(2005-08-01):
我有调试软件,可以联系13637418786

网友B(2005-09-26):
看手册,可屏蔽掉

网友C:
我有台6SE70的工程变频器,其可控硅老坏,请各位大哥跟我出点注意落,谢谢!

网友D:
有使用手册吗!能给发一份吗 ly020908@126.com

网友E:
我有一些6SE70工程型的配件,其中包括6SE7090-0XX84-0AB0、6SE7090-0XX84-0FF5、6SE7090-0XX84-0KA0、6SE7031-7HG84-1JA1、6SE7035-7GK84-1JC0、6SE7038-6GL84-1JAI,可以做维修使用,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F:
70机器有吗?

网友E:
70机我们也代理,西门子各阶段的机器维修配件都有一些,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G(2006-01-11):
严重警告:造纸自动化!

网友H:
谁有6SE021-3TB51-Z这个系列的说明书

网友I:
设置了正反磁场的外部输入,但是输入都为0时报此错误,可以默认正传或反转中一个输入为1

网友J(2006-02-16):
报F35是由于简易操作面板的连接排线断线造成的,可能原因是此排线接触不良所致,本人也碰到过,可以先断电,把排线插头松开,擦净后重新插接,问题可能就解决。

网友K:
有那位能修西门子6se70机上电报警F243故障,检查是电脑板CUVC的故障我有三块板都是这样!!联系我QQ:124082335

网友L(2006-03-24):
西门子变频器 6SE70**系列的变频器后面两位的命名是什么含义,有什么不同,比如6SE7031与6SE7085之间的区别,感谢大侠赐教!!!

网友M:
属于参数设置问题,恢复初始化一定能解决

网友N:
F015是说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可能的原因:电动机的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果检测到信号已经丢失,温度监控开关便切换为监控电动机的温度模型.参见参数P0601,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用了此功能!

网友O(2006-04-24):
与电机电流有关系

网友P: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Q:
我这有一台也同样有时候会报这个故障,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R(2007-02-07):
f015是电机失步或堵转,你负载过大,要不就是编码器的线有点问题.

网友S(2008-05-31):
F008 和 F002故障,机器刚送电还没启动是报F008,按启动键后报F002,由于最终是F002故障,机器不能启动,请各位老师和高手请教!!

szlc123@hotmail.com

网友T:
能否屏蔽掉?

网友R:
如果是闭环控制的话,编码器出现问题也会报F015的.你可以打开环试试呀!

网友U:
可恢复工厂设置看看情况

网友V:
F035是外部故障报警,你短接X-101.1-6端子看看,然后把那个参数该成反的就可以了。是哪个参数我要看资料才知道。要不就是你变频坏了。

网友W:
可恢复工厂设置看看,一般能消除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H:
谁有6SE021-3TB51-Z这个系列的说明书

型号可能有误

网友U:
引用 网友L:
西门子变频器 6SE70**系列的变频器后面两位的命名是什么含义,有什么不同,比如6SE7031与6SE7085之间的区别,感谢大侠赐教!!!

6SE70变频器只有6SE702*,6SE703*,6SE704*没有6SE708*,  6SE7085*Y应该是相应资料的订货号

网友X:
14楼为输出电流大小啊

网友Y:
西门子的变频器我长期销售,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电话:027-50703640 传真:027-50701605 QQ:565599604 MSN:hbwhkkxw2008@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