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森兰变频器

楼主(2005-06-21):
我司采用的森兰BT40系列变频器在使用中变频器的外壳温度很高,大约有六七十度,环境温度32度,而电流并不大,约38A,变频器是37KW,请问这样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A:
查一下说明书,看散热板正常温度是多高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B:
变频器的温度开关是80度,高于此温度时变频器进行热保护,只要变频器热保护功能正常,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感觉的温度,不一定准确,也能以此为依据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