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7D5C-GPPW-CL是否不支持浮点数运算指令?

楼主(2005-06-21):
本人使用的是FX2N-64MR,编程软件用的是SW7D5C-GPPW-CL,但是找不到浮点数运算指令,如EDIV,ECMP等,是否因为SW7D5C-GPPW-CL不支持浮点运算?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在前面加个D就可以用了,比如:DEDIV D200 D300 D400 就可以了

网友B:
浮点数一定是32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