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DVP-14SS的编程

楼主(2005-06-21):
那位大师能提供台达DVP-14SS编程线的接线图, 为什么我使用台达P9KF-DELTA-8ZYCB不能通讯。 我的通讯设定是COM1,9600,0,3,3。 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5-09-11):
请参看附带的一张说明书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联系我 QQ:553044993

网友B:
该论坛有下载线的做法,到前面去找。 另外台达下载线型号好像是DVPACAB215,不是你的编号。 再有通讯协议是,9600,7,E,2

网友C:
台达DVP系列PLC的下载电缆型号为DVPACAB215; 我公司网上有实物图片: www.zjzcm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