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能不能长时间运行在25 HZ

楼主(2005-06-21):
有一台栓螺杆机,电机22KW厂时间工作在25HZ,发热严重,又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在低负荷下完全可以,负荷大时加外置工频冷却风扇。

网友B:
建议电机风扇拿掉,外加一个轴流风扇就好了!我现在就是这样改造的,运行半年了没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外加强制风冷!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加轴流风扇需要去掉电机风扇吗?

网友A:
是的,不然没有位置。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外加强制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