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如何选择

楼主(2005-06-21):
有没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 下如何选择三极管

网友A:
b,c,e 了解嘛!了解以后将模拟电路再学习下,就知道用了!

网友B:
你提的问题太简单,不知你指的是选择三极管的那些项目,如PNP型NPN型的选择,还是参数方面的选择。

网友C:
你可以查一下<<三极管参数手册>>吗

网友D:
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E:
一般根据驱动功率,电流,耐压能力,开关频率选择

网友F:
种类很多,根据具体电路的要求来定,再根据具体参数确定 主要参数:特征频率,开关速度,反向电流,压降等 如果上面的参数要求不高那就考虑上面紫荆说得就可以了

网友G(2005-09-29):
主要参数:特征频率,开关速度,反向电流,压降旧可以正确选用

网友H:
电压,电流。频率

网友I(2005-11-05):
你的问题太笼统!无法下手!

网友J:
不是还有集电级最大允许功耗,C,E最大反向击穿电压,C最大允许通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