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如果堵转了,有无相应的保护措施?

楼主(2005-06-21):
各位大虾,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烦劳各位指点,我用步进电机控制一个工件的直线运动,这个物件的行程是看不见的,如果物件走到尽头了,步进电机如何能知道?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卡住了,会不会烧步进电机,改怎么保护?

网友A:
你给它加个限位开关不就行了.卡住了有可能损坏驱动器

网友B:
首先,即使步进电机卡住,也不会烧毁步进电机。其次,步进电机是根据你发的脉冲数来控制位置的,所以你应该计算好距离。

网友C:
同意学余!

网友D:
建议加行程开关,还有最好加个初始的原点开关,因为步进电机容易产生丢步现象,丢步累积了以后会严重影响你的定位。。。 至于堵转了后会发生什么?堵转的原因是因为你外部的负载产生的阻力或反向力大于了电机的输出力矩,电机转不动了,这时通常情况下不会烧毁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给步进电机的电流是按电机的型号固定设定好的,它不会因为外部负载的变化而改变,就是说即使堵转了驱动器依然会输出给电机同样的电流,只要您没有将设定的电流调节大了就不会烧毁电机。。。 如果是重力负载,那情况就特殊了,就是说外部负载带动电机反向转动了,可能会产生强大的感应电流烧毁驱动器和电机,所以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时要增加步进电机的转矩裕量以防万一。。。

网友D:
容易产生的烧毁电机的现象如下: 我们在选型号时没有考虑步进电机的输出特性,转矩裕量小了点,这样按该款电机驱动负载时发现很勉强,同时我们发现把驱动器给电机的电流调节大些电机的转矩也变大了,于是加大了电流,电机在高于额定电流下工作过于发热烧毁。。。 步进电机可以短时间工作在额定电流上,实验短时间可以,正常用就很容易烧。。。建议在选型千万注意选计算扭矩的2~3倍的步进为佳。。。

网友E:
"卡住了有可能损坏驱动" 一般驱动器都有限流功能,堵转后不会猛增电流,驱动器不可能因步进电机堵转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