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
请教:UPS和逆变电源有何分别?

楼主(2005-06-21):
如题. 谢谢大虾. 还有一个问题. 逆变电源应同时有直流和交流两路电源. 在正常情况下, 逆变电源的负荷是由交流还是直流供电?

网友A:
UPS:是在线电源 逆变电源(并在市电上): 1)正常情况下,市电通过交流接触器输出,同时充电器对电源充电。2)当市电/备用电同时停电时,通过控制器控制逆变器工作使交流接触器切换至应急输出状态,向负载提供电能。3)当市电/备用电来时,同理切换退出

网友A:
当三相输入正常时经整流给逆变器提供直流电,同时充电器对电流组充电,如果当三相输入停电或者低于380V-15%,交流接触器吸合电池组给逆变器提供直流电。 可否交流我就不清楚了,我是销售知识有限。只清楚这么多

网友B:
逆变电源和UPS逆变最大的区别是要求的逆变元器件要求不一样 逆变电源是长时间工作,而UPS只是在断电或者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工作,工作时间要求较短2,所以要求不一样。另外,就算在有市电的情况下逆变电源都是直流供电,这个时候的市电是起为电池充电功能。联系方法:电话13096360771 QQ:56608415 邮件:luokun2002@163.com

网友B:
补充一下,在有的场合是可以用市电供电的,不是所有的场合都是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