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教wincc的项目启动

楼主(2005-06-22):
哈哈,搞定多谢楼下。

网友A:
你得在wincc中计算机-〉属性中的计算机名称改为你机器上的计算机名称,然后退出wincc,再运行wincc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看来什么都还是自己试一下再问比较好。还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