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率的确定

楼主(2005-06-22):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做个三相逆变电源如果输出电压确定了,通过什么方法得到额定电流,这样得到额定输出功率:) 谢谢大家 我的邮箱是wangjingbao@btw.cn

网友A:
额定电流是根据你要的额定功率来确定,从而选择合适的元器件,一般来说都有相对应的型号

网友B:
当然根据负载大小了,如果电源设计太大,负载太小,不就变成大牛拉小车啦,浪费;反之,就更不行拉

楼主:
谢谢回复,能留个联系方式探讨一下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