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从事变频器日常维护(维修)的高手探讨SAMCO-M变频器故障维修:

楼主(2005-06-22):
与从事变频器日常维护(维修)的高手探讨故障维修: 电子设备故障维修记录 VD - GI0503 - 1 安装地点 三套 维修日期 2005-3-6 设备名称 P103/1 规格型号 SAMCO-MF22K 故障现象:送电后变频器面板无显示,不能运行。(整流部分正常) 故障分析: 故障处理:

网友A:
那首先修电源

网友B:
1、+5VDC正常? 2、CPU-ROM-EPROM-EEPROM的数据线、地址线短路? 3、显示缓冲电路正常? ......... 0755-83914898

网友C(2008-02-28):
求助: 急需 SAMCO-M系列操作手册  望哪位大师指点  邮箱:www.765748203.qq@153.COM  多谢!

网友D:
检查控制变压器,有需要变频器配件和维修交流的可以和我联系http://ok0328.cn.alibaba.com/

网友C(2009-01-09):
检查开关电源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E(2010-03-01):
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我手上一台7.5K 也是这种情况。  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