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 ASC800

楼主(2005-06-22):
ABB-ASC800变频器,电源调整管IGBT发射极并连两电阻炸断,请教各位高师,该阻值是多大? 谢谢!!!

网友A:
你只提供一个系列号,没有具体功率或型号,没法告诉你。要知道ACS800有数十个功率等级。

楼主:
谢谢 吴仙 大师回答,型号是:ASC800-01/U1,功率是:45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