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阀门缩径问题

楼主(2005-06-22):
我是做控制阀的,昨天我们招了一个标,用户因为我在选型计算中把一个DN100的管道将阀门所径缩为DN50,在我的计算中流通能力完全满足,其最大流量开度为74%,而用户讲是我选型偏离了设计,并说设计院设计的就是DN100的阀门,我觉得用户很可笑。请问各位专家,调节阀选型缩径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A:
我好像不知道有什么原则,不过对控制阀而言,一般要求与管道配套,DN100和DN50的流通能力可以相同的话,原则上就用DN100的。如果流通能力过大,那还是要根据实际选用了。

网友B:
作为调节阀的选型,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计算软件,可以根据工艺参数计算选择;由于缺选型软件,设计院的选型不一定正确。 而且管道为DN100,调节阀的口径通常应该小,否则管道计算有误;因为调节阀必须在满口径且在一定的流速下才保证调节的可靠性和精确性,而通常管道内为不全充满且流速底,这样才能保证流体的压损小。 你的计算也不对,DN50需要74%,大概应该选择DN65。 我们所有的调节阀门必须经过计算!有问题多联系。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流通能力如何计算出来,如何能够满足生产要求呢

网友D:
阀门选用DN100的连接尺寸,阀芯可以配DN50的,调节阀经常要根据工况计算Cv,然后确定阀芯规格,很正常,不过一般阀芯规格不要小于阀门口径的一半。

网友E:
1、流通能力,满足流通能力是首要的 2、成本,小口径的要便宜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比较赞同“卢识儒”、“多楞镜”的观点,好象“汤勇”的观点也正确。究竟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观点?

网友F:
按照工艺、管道上的要求,阀门口径的选择原则上不能低于管径的1/2 ,如果低的话流体流速就会增大,影响调节!YAmatake有HSC型号,可用100X50的!

网友G:
一般来说阀门口径的选择原则上不能低于管径的1/2,要根据工况计算,如果设计正确的话,通常可以选比管径小一规格的口径阀门就行。

网友H:
说了半天,我才看明白:不是阀门口径而是阀座(阀口)直径与管径的关系。

网友I:
每个厂家的调节阀计算软件都不一样,我们根据工艺参数计算和设计院设计的选型结合,要求厂家计算,在选择。

网友J:
只要流量满足可以用,我也用过。

网友K:
赞同tyco和工控三段的观点

网友L(2007-05-12):
阀门口径必须按工艺条件进行计算Cv值后才能确定.一般要求提供最大流量下的阀前阀后压力,以计算最大流量下的压降,最大最小流量值以验证阀门开度,以验算在最大最小流量下的阀门 开度.在计算好Cv值后,根据此值选择阀门通经,如不相等,应选大一号的,否则流通能力达不到,一般阀门通经要比管道直径小一些,无原则选大阀门对调节有害无利

网友M(2007-07-22):
拿你的计算书给用户讲一下,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流通能力够了,还用管口径吗?使用气动薄膜调节阀流通能力c值计算图表找出c值,然后在选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