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急需三菱伺服控制系统方案

楼主(2005-06-22):
现本人要用:伺服电机及控制系统、触摸屏、PLC等来作一套伺服控制系统,具体型号如下(全部是三菱产品): 1.电机:HC-SFS102(MR-J2S系列交流伺服器适配电机); 2.驱动器:MR-J2S-100A(MR-J2S系列交流伺服放大器); 3.电缆:MR-J2S CBL5M-L; 4.PLC:FX1S-20MT; 5.触摸屏:F930GOT-BWD-C; 6.配套各部件连接线: a.伺服放大器侧接头:MR-J2 CN1; b.电源侧接头:MR-PW CNS1; c.PLC与GOT的连接线。 现需要各部件的接线图,望各大虾们给小弟点指点啦,在此拜谢啦!

网友A:
查一下FX编程手册或MR-J2S技术手册,讲的很详细,不懂问我

网友B:
你说的东西我都有,接线图也有,可以联系我075583479196-34

网友A:
还有什么不明白,应该再加一个DC24V电源给F930,还有三相变压器380/220

楼主:
谢谢你们,我在工控网上下了《MR-J2S三菱伺服系统使用手册》和《MITSUBISHI MR-J2S系列伺服控制系统》,现在正在看些说明,有什么问题我会联系你们的,太感谢了!

楼主:
刚想大干一场呢,可惜公司这边又催我写以前的总结,真郁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搞这个方案,我的总结一时半会都搞不定,并且让我星期五前一定要把方案作出来,还要PLC和触摸屏的编程,气死了,明天还有其他公司要来这边参观,晕倒!谢谢你们啦,有空会联系你们的!

网友C:
呵呵,不知道是那里的朋友。如果是在北京或是周边可以找我。01082867930-820杨。三菱北方的维修中心就是我们,别的不多说了,怕被劈:)---做销售难,销售鬼子的产品更难:(。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忙的,一定尽力。

楼主:
还是同行能体谅阿,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 我在广州,有空聊啦!02087361761-215邢

楼主:
哪位大虾在线能帮我一下,能帮我接下线吗?只要求能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并且能在触摸屏上按自动、手动和点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D:
你这套系统很简单,程序和画面编好了吗?我是广州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13560436272 王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现在本人即将被公司开掉,想做的项目也无望了, 有点可惜,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呵呵,谢谢大家的帮忙啦!

网友E(2005-08-19):
你的伺服还得需要三相220v变压器一个(1.7KVA).

网友F(2009-07-21):
本人有一台三菱MR-J2S-100A的驱动器在机床上可以正转,反转不行;点动正反都正常。

网友G:
看看参数或I/O有没有做运动方向的限制。

网友H:
貌似又是一个学生,哎,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学校里面那个忽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