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饲服

楼主(2005-06-22):
我在使用松下饲服电机带动一条链条走动,在固定原点处停止.电机会在原点处左右摆动,逐渐停下.我尝试着去修改PR10,即第一位置环增益,但是效果不明显,以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修改完PR10后解决,但是这次不行,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还需要修改驱动器的什么参数.(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A:
可能有影响的,还有速度环增益和速度环积分常数。

网友B:
10.11.20等参数都要作相应修改,20号惯量比参数很重要----使用经验

网友C:
位置模式也一样要修改合适的速度增益和速度环积分常数,还有就是切记要使速度环的响应比位置环快,不然同样会产生速度震荡。。。内环响应要比外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