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拖动电机经常烧坏!

楼主(2005-06-22):
我公司车间安装了1.5KW的风机32台,由一台55KW变频拖动且每只风机电机均配置热继电器,安装以来在距离变频器远的风机电机经常烧坏,请问如何解决?

嘿嘿,是的

网友:
不清楚,无能为力.

网友A:
请问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比如32台风机是怎么安装的,这样说很难让人判断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B:
最远的距离有多远?是否用的屏蔽电缆?参数设置尤其是载波频率的设置是否照顾到所有电机?

网友C:
加个输出电抗器看情况是否好转,55KW的国产电抗价格也不贵

网友D:
加装输出电抗器或滤波器将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应该加输出电抗器 我有经验05336219178 131053 32670 专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