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体的元素类型的问题
走一走,问一问

楼主(2005-06-22):
我现在采用结构体来接受数据,定义为一个无符号长整形的数组,但是它的格式是高字节,低字节,也就是255,255的格式,现在由于上位显示只能用65535这样的形式,所以我想请问各位高手,结构体里面定义成什么类型才在BROWSER里面看到的是65535这样的格式呢,也就是说不按高低字节来显示的,而是按10进制来显示。我只知道如果是不用结构体的话,一般的网络变量定义为SNVT_count即可显示65535这样的格式,但是在结构体里面不管用。求各位帮我想想办法。 唉,真是没有办法啊,LONWORKS方面的资料太少了,都是靠自己一步步摸索,好浪费时间啊!狂郁闷!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SNVT_Str_int这个网络变量类型,它是有15个Components组成,其中14个是双字节的,按十进制显示的,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

走一走,问一问

网友:
谢谢,我去查查相关资料。